楼主(2018-04-16):
请问楼主及各位大师,这个软件是不是不够完整?

1、首先从Full文件夹里面找到批处理文件。

2、用鼠标双击这个批处理文件,从而又生成了一个压缩文件。

3、再对生成的这个压缩文件进行解压,这时,每次都会报:“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并自动终止解压操作”。

4、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找到一个可以修复的软件:Advanced RAR Repair,并尝试进行了修复,每次提示操作失败。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很多人都装不起来。 打电话问三菱400,他们给的 建议也不行。

网友B:
引用楼主ylliao于2018-04-16 18:25发表的 关于三菱GX Works3最新版本1.040s安装时出问题 :

请问楼主及各位大师,这个软件是不是不够完整?

1、首先从Full文件夹里面找到批处理文件。

你是如何下载这个文件的?三菱官网?使用什么工具下载的?

三菱官网的话请务必使用IE等浏览器下载,百毒网盘的话请使用白毒的网盘工具下载.

楼主:
你好,我是进入一个加了密码的趣盘下载的吧,然后下载的时候是自动进入百度网盘下载下来的。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C:
没有像你说的那种安装方式,下载解压就setup安装文件。感觉你在说天书一样,太深奥了..............不明白

网友D:
我也安装了N遍,系统也重装N遍,最后请教电脑城师傅重装系统,自己再装一次就OK了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