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OG信号是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8-04-16):
DOG信号是用什么传感器呢,感谢大神,还有一般一轴为什么要有四个接近开关,感谢大神
下载积分:+1(libin520) 好贴好贴!

网友A:
两个极限,一个原点,一个零点吧

网友B:
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吧。标准应该五个吧,伺服两个限位,plc两个限位加一个原点开关,

网友C:
带搜索功能的回原点,就是4个,一般公司有钱就用4个,没钱就用1个或2个,毕竟一条100-几百,一台机要是有4-5条轴,那还是能省不少钱的。

网友D:
不管是带不带DOG搜索还是什么的,其实都可以是三个,正负限位分别一个,近点狗一个,原点信号可以用伺服Z相脉冲,这也是最基本原始的。要是像步进电机没有Z相,就不用接原点信号,每个厂家的PLC原点方式都有很多种,其中就有不同接收原点信号的,像是三菱DSZR原点搜索可以把近点和原点设置为统一信号都行。
下载积分:+1(libin520) 三个。
下载积分:+1(kcai_fly) 热心助人!
QQ:569456723

网友E:
DOG其实就是原点接近信号,多数PLC的DOG信号可以直接忽略,但有些PLC必须要用的,如三菱的QD75,是使用DOG点作为原点接近信号,然后再在程序中设定检测到DOG后再移动多少距离来作为原点。
一般的DOG点主要是原点复归的时候的减速作用,即当PLC检测到DOG信号之前,PLC执行高速原点复归,而当检测到DOG之后,PLC变更为低速原点复归方式,直至原点复归结束。

网友F(2018-06-30):
我门这一般做三个开关 两个极限 近原点和原点做在一起
shaoxiaoqing

网友G:
表示不知道

网友H:
多去看一下,定位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