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6):
如图,为什么PLC设置的距离走完之后,内部显示的跟设置的总是有一点误差,本来想用具体位置去当条件用的,现在有误差用不了,求大神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PLC是FX5U的)

网友A:
程序问题!!你没考虑扫描处理周期问题。建议你将位置传送指令移出当前位,往前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问题!!你没考虑扫描处理周期问题。建议你将位置传送指令移出当前位,往前靠。

我就是放在前面的,我只是方便你们看才搬到这里来的

网友B:
有一种情况, PLC向伺服发了1万个脉冲,但有可能伺服收到的是9950个,或者10050个。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滤波参数解决。

还有时由于不是一直使能的问题,电机有意外的移动。这个让电机一直保持使能状态。或者使用带刹车的电机。

还有就是机械上的问题了。

当然如果省事些,在机械上装一个旋转编码器,来读取实际的位置更好。

网友C:
到位前装一个矫正开关,只要开关动作,不论内部值是多少,都改为开关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情况, PLC向伺服发了1万个脉冲,但有可能伺服收到的是9950个,或者10050个。 这个可以通过设置滤波参数解决。

还有时由于不是一直使能的问题,电机有意外的移动。这个让电机一直保持使能状态。或者使用带刹车的电机。

还有就是机械上的问题了。

我觉得版主说的第一种情况可能性大点,因为我都是急停一松开都会给电机使能的,而且电机都带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位前装一个矫正开关,只要开关动作,不论内部值是多少,都改为开关赋值!

机械要求,到位开关就不装了

楼主: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每转脉冲数/每转的移动量的比不是整数,那么PLC给伺服的总脉冲数也就是四舍五入的整数,所以导致走的有误差,有这个可能吗?

网友D:
这个是PLC内部计算的脉冲数,绝对不会出错。7楼正解,你的单位不是脉冲数,而是用户单位。
那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用当前位置来当条件用

网友D:
用脉冲单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每转脉冲数/每转的移动量的比不是整数,那么PLC给伺服的总脉冲数也就是四舍五入的整数,所以导致走的有误差,有这个可能吗?

对的,用SD5502不会有偏差,我之前设定deg为用户单位也出现了带小数结果取整现象造成与目标值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的,用SD5502不会有偏差,我之前设定deg为用户单位也出现了带小数结果取整现象造成与目标值有出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