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内置以太网设定端口号的存储地址在哪里

楼主(2018-04-16):
最近在研究FX5U的以太网, 和手机正常连上了,手机可以读写plc的软元件, 有个问题,plc设置好了通讯协议( SLMP) ,端口号也设定好了,可是端口号存在plc哪个地址呀,把特殊继电器和特殊寄存器都翻几遍了也没有找到.

楼主:
例如连接8000端口,发报文
ASII 500000FF03FF00001A000014010001M*000000000210, 意思M0 ON
500000FF03FF00001A000014010001M*000000000200, 意思M0 OFF
要知道192.168.2.4是存在哪个寄存器的, 这样就可以知道plc当前连接了哪几台上位机

楼主:
是连到plc的上位机的IP地址

网友A:
楼主你与手机链接怎么连的 加路由器链接局域网吗?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局域网,笔记本无线网卡就可以连接上,手机也可以连接上

楼主:
SLMP可能是三菱专用的通讯协议,我用开放式通讯协议,可以看见当前连接的上位机了

网友B(2018-05-18):
HITECH ,高科技啊,不错,,,

网友C:
非常好,有用

网友D:
用手机联接要安装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