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问题

楼主(2018-04-16):
在一行中,比如Q系列中sm400后接y70,通电后y70就应该导通,但是sm400导通了,y70没闭合;再比如,mov k30 d70 在执行后,d70中存储得是0,不是30;菜鸡请教大佬,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没有把程序加入到扫描里面。
下载积分:+2(吴楠楠)
QQ:569456723

网友B:
还有你的PLC有没有从Program模式转到Run模式。
下载积分:+1(吴楠楠)

网友C:
如果是硬件上监控出来的话,有可能是PLC没有打到RUN,或者就是二楼的情况

网友D:
看看都会碰到上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