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在社区找了很多,越看越迷糊。
是仿FX2N+FX2N-485BD+台达变频器的。
请大神看看怎么读实际功率。
我设定H0003地址即额定功率,写入数据H004A,即7.4KW。在电源上看,7.4是写入进去的。
但我试着读H003额定功率数据时。接受的数据如附件。根本不对。请大神们看看。
附件: 电源通讯正常可写入指令带注解.rar (158 K) 下载次数:43

网友A:
你这什么都没有发出来,现在我连空气都看不见,让我们看什么?!意淫不犯罪,但也不提倡啊!
QQ:569456723

楼主:
晕,附件上传怎么没有反应,现在再传一下
附件: 电源通讯正常可写入指令带注解.rar (158 K) 下载次数:43

楼主:
我设定H0003地址即额定功率,写入数据H004A,即7.4KW。在电源上看,7.4是写入进去的。
但我试着读H003额定功率数据时。接受的数据如附件。根本不对。请大神们看看。

网友B:
RS D10 K18 D50 K18
接收資料放在D50開始18個,是不是這裡有問題?

楼主:
改到RS D10 K18 D50 K30也没用,读回来的数据里面找不到额定功率的数据呀。

楼主:
大神快点帮帮我看看呀,实在是搞不定了。

楼主:
   搞定了。可以读了。
程式是有点问题

网友C:
解决校验码ASCII通讯模式校验码.zip (176 K) 下载次数:57   很久之前搞得程序,读取台达B系列伺服器某个数据,原理都一样部分修改下就能用了  ,我看过你的程序 校验码哪里写的太复杂了,我以前用2N就可以用3行程序算出检验码,因为程序是以前写的,会有很多没用的地方,但我懒得修改了,就直接发出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221212]  很久之前搞得程序,读取台达B系列伺服器某个数据,原理都一样部分修改下就能用了  ,我看过你的程序 校验码哪里写的太复杂了,我以前用2N就可以用3行程序算出检验码,因为程序是以前写的,会有很多没用的地方,但我懒得修改了,就直接发出来了。

师傅我想请教一下,三菱PLC在从站寻址一个16进制的H0  但是想赋一个值给它取反,什么思路编这个程序

网友C: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单纯的取反?还是我没get到你的意思? 单纯的取反很简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单纯的取反?还是我没get到你的意思? 单纯的取反很简单啊

嗯 我没表述清,我是PLC通讯上了,但是不知道怎么读取通讯设备的这几个地址。

网友E:
没搞过顺便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