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压力表

楼主(2018-04-17):
现在用的电子压力表需要手动设定,比如欧姆龙E8F2这种压力表,设定报警压力6MAP,就是管子堵了。因为管子有长短相应的气压报警值也有差异,请问有没有模拟量输入的电子压力表
我可以只要选择品番就可以程序改变报警压力值

网友A:
直接使用压力传感器,模拟量的多的是,0-10V的、4-20mA的很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