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1,    45KW风机用接触器做延时新三角启动,延时时间15秒;
2,使用三个月烧坏电机,说负载问题,电流也正常,更换其他牌子电机;
3, 使用一个月后又三线接地了;
请问大家,我该咋样查找问题所在?

网友A:
查380电压,电机空载电流,重载电流,问题就找到了

网友B:
1.首先看电机与环境是否匹配 (如额定转速扇叶输出功率,管道风阻,;如是正常运行很久且没有改造的设备暂不考虑匹配问题,但风道进出口过滤器件,风阀状态应检查)
2.电网质量也是检查项;
3.柜内配线,接线端子,接触器也是检查项, 确保由电源至配线到控制器件直到电机端子,电压 电流 在正常范围内,电机端子上的电压 电流是否稳定;
4.如工作时电压 电流 ,温度 振动 噪音 超范围,应查明原因;
5.是否频繁启停也是应考量的,
6.如有电子器件或电磁辐射,则应考虑频率与谐波方面的原因.
7,电机质量在此处应是次要考虑的原因.

网友C:
看电机线圈,是缺相,欠压,还是超负荷,电机本身质量差

楼主:
电机第一次烧坏,风机厂家检测说是负载原因

网友A:
你的风机是连轴式,还是皮带式,负载电流正常,电机会烧吗?

网友D:
还是从负载方面着手进行查找原因

QQ:1121930977

网友E:
用示波器24小时监控电流和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F:
星角启动离心风机,特别是大功率的会非常困难,大电流持续时间长,电动机线圈发热导致漆包线应力大、线圈电磁振动加大,对电动机质量要求非常高。
解决方法:
1,严格控制两次启动时间间隔,一般来说,30分钟以上是必须的。24小时内启动次数<5次。
2,选用国标优质电动机。
3,必须关风门启动。
4,启动时间不宜过长。离心风机转速与功率成平方关系,随着转速的增加对转矩的要求迅速增加,而星接只有1/3的转矩,转速长时间起不来,电流一直很大。所以转角接的时间点要把握好,以风机加速度不够(转速上升不够快)就必须转角接,提供足够扭矩加速转起来,但很可能冲击过大。这个就要好好把握。
5,最好换用软启动器。
  • 下载积分:+1(twx1984)
  • 下载积分:+1(kcai_fly) 热心助人!

网友G:
    没有保护吗

网友H:
    最好用软起啊,我现在15KW以上的就用软起

网友I:
    一般是电源电压不够,比如运行低于340V或者缺相引起,检查包括接触器触点;还有就是负载过重

网友J:
风机其实算运行应该算满负荷工作的,您用了那么长时间,肯定还是启动电器的问题不是电机的问题。建议用变频或者软启动。现在锅炉的风机我都用变频了

网友K:
长期运行的引风机要控制引风机风门开合大小,使电机电流在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八十,九十。

网友L:
起动时间太长了,一般7秒内就行了。

网友M:
散热不好

网友N:
启动延时30秒,间隔2小时下一次.

网友O:
1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2检查负载是否过重(风门开度)
3加装数显热继电器

网友P:
软启动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