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三菱PLC在GW2中编程,有没有批量修改定时器的功能?

楼主(2018-04-17):
三菱PLC在编程时,定时器分布在梯形图的不同地方,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像查看软元件一样,把T1~TXX一起显示出来,并且集中修改数值呢?

网友A:
三菱GXW2有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菱GXW2有的
求具体方法,谢谢!

网友C:
T0 D600
修改寄存器的值就可以,用保持寄存器。
右键--登录至软元件批量修改

网友D:
工具栏--编辑----TC设定值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