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一下大师,我有个台达DVP-24ES的PLC,不同版本的PLC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8-04-17):
各位大师:
我客户有个台达的PLC,型号是DVP-24ES00R2的,手里有程序,用老版本的PLC,版本是V6.8左右的,程序下载后没有问题,设备能正常开启,但是用台达最新的版本的PLC,下载后台达显示屏上的速度显示没有,而老版本V6.8版本的却很正常,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谢谢大师了!

网友A:
PLC里面硬件型号选择不对吧

网友B:
PLC程序上面的PLC型号选对了?

网友C:
DVP的PLC有两个版本软件支持?

楼主:
请教各位大师,难道这个编程软件还有版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