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三菱FX5U这程序,看不懂,大神们指导指导。

楼主(2018-04-17):
程序用的局部标签,一直不理解局部标签什么意思?
下载积分:+1(好学的小猪)

网友A:
1、首先,标签化编程的实质就是将软件与硬件分开,程序员不再考虑硬件地址的分配,而只需要考虑变量名和数据类型,实际地址系统会随机分配。
2、局部标签其实就是局部变量,仅在当前程序组织单元中有效(POU)。如果你要跨POU调用,就要建立全局变量。
3、最后,大多数的触摸屏对于PLC标签化编程的支持方面仅仅是对全局化标签支持导入。
Good Luck~
下载积分:+1(langui)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真诚感谢!

网友B:
大多数局部标签都应用在FB块里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进行程序重复性编程时,可以直接调用FB块,缩短编程时间,也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