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新手求助

楼主(2018-04-17):
最近在学习通讯
PLC是 FX 1N 加485 BD 变频位步科 EVIEW
里面的通讯格式 位 MODBUS RTU 模式 1-8-1-n 这个1-8-1-n是什么意思 格式怎么写
还有他里面的0X0001 0X3301 是什么意思 问了客服他说是映射
求论坛里的各位大神解答下新手小弟的疑问

网友A:
MODBUS RTU 模式首先数据位是8位,然后就是停止位1或者2,奇偶校验有奇效验,偶校验,无奇偶校验。0X0001 0X3301 类似于PLC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B:
看编程手册

网友C:
学习了,,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