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系统电子齿轮比设置

楼主(2018-04-17):
数控系统带伺服轴,那么,电子齿轮比参数是在伺服驱动器中设置,还是在数控系统中设置?有哪位大侠帮忙解答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两边都可设,
清风明月

网友B:
描述:设定
两边都可以设置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C:
在伺服上设定经好一些,这样可以减少数控系统的计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