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请教各位大神:我的伺服不能反转,程序如下图,不知道什么原因,能回原点,发脉冲能转,伺服驱动器是MR-J3-10A,伺服参数都是默认参数,没变动过,伺服参数如附件文件,接线图也放这里,大神帮帮我看看把,搞了2个月,还是没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A:
1、原始参数你能回原点?
2、在两极限中间任意位置都可以回原点?
3、看你程序 PLC是3U的 回原点后 你监控 D8340=0?
4、PA13改成0201h或0211h
正负极限没接  伺服参数我是从伺服软件里复位所有参数后上传到驱动器里的,请问PA13是什么功能?改成0201h和0211h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你要看看方向的线有没有接好,把DDRVA或者DDRVI K9999 D0 Y0 Y4和DDRVI K-9999 D0 Y0 Y4
还有三菱伺服默认是正反转脉冲模式,但是三菱PLC只支持脉冲+方向模式!你没有改过参数,99%是你的模式没有选择!
请问脉冲加方向的模式参数是不是楼上所说的PA13?
QQ:569456723

网友C:
单独写一个PLSV让电机正反转,条件为两个按键试试,这样可以先排除程序。还有有没有用调试伺服软件试运行过。
伺服调试软件调试过  可以JOG运行 也可以定位走

网友D:
看看Y4有没有在其他地方用了
Y4其他地方没用,程序只是单独发脉冲的一个小程序测试的

网友E:
99%是伺服驱动器的参数没改,对着伺服驱动器手册改为脉冲+方向模式保证好。

网友F:
可手动伺服,看一下伺服是否正常,正常后把控制模式换成  脉冲+方向  就好了

网友G(2018-07-09):
先测试手动模式

网友H:
反转要用NP发脉冲吧,反正我是这样接的

网友I:
控制模式没有选好吧,要脉冲+方向!还有没有可能方向输入点烧坏。

网友J:
把伺服的模式改成脉冲加方向,在试,不能用原始的参数

网友K(2022-07-25):
我也有这样一个三菱伺服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