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我用的是GX Works2编程的,将X0和X1都闭合10秒后D3=1000,为什么我将X1断开后,D3从1000直接到0了。不是应该保持1000么,还是我理解错了。麻烦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大神何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资料,你这个程序监控时正确 的,D3的值不具有保存性。如果你想让它保存,可以在下面添加条件语句,把D3的值赋值给D4。如果有误,还请赐教!!!

网友B: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C:
加一句 >= D3 K1000                MOV   D3  D10,把值重新存一下不就好了啊

楼主:
哈哈    新手自学,还请见谅

楼主:
谢谢,新手自学
引用 网友C:
加一句 >= D3 K1000                MOV   D3  D10,把值重新存一下不就好了啊

楼主:
恩,谢谢指教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一下资料,你这个程序监控时正确 的,D3的值不具有保存性。如果你想让它保存,可以在下面添加条件语句,把D3的值赋值给D4。如果有误,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