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7):
设备原来两个站点用的都是FX3U的PLC,现在我换成FX3GA了,我把原来3U的程序读出后更改了PLC类型,再输入到3GA中,经测试485模块不能通讯。请问问题出在哪里?麻烦给指点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A:
等大神回答,学习学习

网友B:
读取时有没有将PLC参数一起读出来?看一下PLC参数--PLC系统2'还有没有参数

网友C:
把参数清除,plc是不能设置参数的,把D8120D的值清零。2楼回答不正确。另外把终端电阻切换或者放在0位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把参数清除,plc是不能设置参数的,把D8120D的值清零。2楼回答不正确。另外把终端电阻切换或者放在0位试试

呵呵哒,通信参数不用设置通信,拿命去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哒,通信参数不用设置通信,拿命去通信?

你搞过没有,不懂就不要瞎说,搞FX系列通讯,建议先看看手册再抬杠。不要自以为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搞过没有,不懂就不要瞎说,搞FX系列通讯,建议先看看手册再抬杠。不要自以为是

你说PLC不能设置参数,那为什么我设置了参数依然能通信上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搞过没有,不懂就不要瞎说,搞FX系列通讯,建议先看看手册再抬杠。不要自以为是

你是不是从来只用默认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PLC不能设置参数,那为什么我设置了参数依然能通信上呢

这不是默认不默认的问题,是你根本不懂三菱通讯。搞三菱通讯,我可以吊打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不是默认不默认的问题,是你根本不懂三菱通讯。搞三菱通讯,我可以吊打你

老大能不能教下我三菱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