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不换向 怎么回事????

楼主(2018-04-18):
我的步进电机做左右旋转运动。在小于350度是可以做左右旋转 但大于350度后,就朝一的方向跑。不换向,没有方向信号怎么回事各位的大神帮我分析一下谢谢1

网友A:
图片都没有一个,线路怎么接的也没有,想不出来哪里有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 机器发客户那里了 在家没有试大角度运转 客户反映角度朝350度就一直朝一个方向转动的 还像是没有发
方向信号

楼主:
这是我的程序

网友A:
可惜,既没装松下也没装威纶,帮不到你了。。。

网友B:
没软件,安安心心当一个吃瓜群众

楼主:
细分大小对他有影响吗

网友C:
方向信号单独接一个输出,正转时方向信号不输出,反转时方向信号输出,在三菱里我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