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台达高手

楼主(2018-04-18):
本人想选一款台达便宜点的PLC ,便在其选型上看到DVP-16EC00T3能满足使用需求,(可以带一个步进电机,和人机界面通讯,和台达的称重模块通信,两点输入4点输出,)然后想查找次款PLC的说明书(操作手册)但是找不到官网上没有,找了本DVP系列通用的,也没有EC3这款的说明,求解

网友A:
老型号了 基本都淘汰了 手册确实现在是没有了 目前你可以用ES2的代替 ES2是自带2轴的 集成COM2 COM3 目前你选DVP-16ES200T 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网友B:
DVP-16EH00T3
称重模块比较贵,
不如采用国内带通讯的称重仪表还便宜。

网友C:
具体可以找供应商,一个电话的事
方法很重要
请教台达高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