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利用大屏幕的触摸屏通过光缆远程控制分立的几台水泵,实现远程控制矿山井下排水,触摸屏安装于地表监控室,水泵位于井下各平台中段,之间距离分别为约200米、300米、1200米处,水泵控制简单的起保停电路,模拟量有三路输入:压力,液位、电流,请高手给予指导,可付酬金,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xunhuan725于2018-04-18 13:27发表的 利用大屏幕的触摸屏通过光缆远程控制分立的几台水泵 :
利用大屏幕的触摸屏通过光缆远程控制分立的几台水泵,实现远程控制矿山井下排水,触摸屏安装于地表监控室,水泵位于井下各平台中段,之间距离分别为约200米、300米、1200米处,水泵控制简单的起保停电路,模拟量有三路输入:压力,液位、电流,请高手给予指导,可付酬金,谢谢

程序没有什么问题
矿用设备很多好像是需要通过认证,这类设备不好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