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助!!

楼主(2018-04-18):
请高手们提示一下,谢谢
制作一台设备,用台达plc编程:功能是把形状不规则的纸板,齐头齐尾,切成规则的矩形,用了两个光电开关,分别接到x2与X3,来感知纸的头尾,纸板高速运动,当x2与x3全亮时定长一段长度到刀边才确认可以齐边了,当x2,x3有一个不亮时,再走相应的距离到刀位齐尾,plc程序采用中断定长,利用X2X3对应的中端口,如何用程序判别齐头时哪一个光电后亮,齐尾时哪一个先灭?请高手指点一下,案例如下图:

网友A:
都说了形状不规则,那怎么可能在齐头齐尾时,判断先亮还是后亮?

楼主:
齐头时已后亮的为准,也就是两个都亮了才能证明最短边缘到位了,齐尾时已先灭的为准,证明尾的最短边已经到位了

网友B:
当x2,x3有一个不亮时,再走相应的距离到刀位齐尾,倒转?
继续原来方向 还能切个毛线
你这L不定的?
完全看不懂哦

网友C:
前面定位切断能理解,后面定位切断理解不了。为什么不切标准纸板?这样不是浪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