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ABB变频器空载上电,烧启动电阻

楼主(2018-04-18):
ABB变频器ACS510 4kw,静态测量该变频器正常。直流母线之间也没有短路。给变频器上380v电源,发现变频发出吱吱的响声,但是屏幕不亮,判断是开关电源损坏。测量开关管损坏,有个10欧姆电阻烧断,将他们更换,上电没有30秒,电路板冒烟,断电检查发现是启动电阻烧毁,并且开关管k2225又被击穿。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要是大电流的话有可能是哪里产生的大电流?

网友A:
负载拆了也烧?

网友B:
检查一下开关管驱动!

网友C:
电源板烧,很难修好

网友D:
送专业机构维修吧,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E:
空载烧只能一级级查,电子一般的就别弄了,专业性很强。

网友F:
可看一下那几个最大的电容,要是没问题就关厂修了

网友G:
你换上去的电阻值正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拆了也烧?
嗯 ,就是负载拿下去了 ,启动电阻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换上去的电阻值正确不?
换上去那个阻值没问题,我反复测量了好几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