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最近在做定位模块控制伺服走圆,需要两轴插补追踪圆盘,让两轴速度与圆盘转速一致,但是两轴的转速好像不均匀,Y轴有点卡顿。不知道怎么解决,好像是伺服放大器参数没设置好。。求大家帮帮忙,应该怎么设置伺服的参数。。。

楼主:
同样的设置X轴就很平滑,Y轴就卡顿。。。。。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伺服参数PB07需要设置成一样

楼主:
pb07不是指令脉冲输入形式吗?我已经设置一样了啊。还是那样。。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怎么解决的说明一下,怎么能拍拍屁股就走人

网友C:
你这个追踪是同步吗?还是只要两者速度一样?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说明一下,怎么能拍拍屁股就走人

使用MR软件的一键式调谐功能,自动调整伺服参数,调整后超级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追踪是同步吗?还是只要两者速度一样?

只需要转速一样就行了。同步有点麻烦,需要变频器通信,转速比较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