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DZRN原点回归指令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不触发运行

楼主(2018-04-18):
请教一下,你们有没有遇到过三菱的DZRN原点回归指令,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不触发运行.
而且我这个台机有两个伺服器,一台左右的就可以用相同指令找原点。就这一台不行。条件也满足,就是不触发,很奇怪!

楼主:
不要沉呀,请问有老师知道的吗?

网友A:
X27不能作为原点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S1是步进阶梯吗?
三菱的PLC在子程序或者步进阶梯程序段中使用定位指令要注意,停止步进阶梯或者子程序调用的时候,要先断开定位指令,定位指令驱动中的辅助继电器要断开后才能停止调用。否则会出错。
在执行有定位指令的步之前,用M8348的常闭点做为步进阶梯程序的转移,或者子程序的调用。
是的,是步进阶梯

网友C:
爬行速度过高,M8029不要用上升沿。

楼主:
哦,有一个就可以,就这个怎么都不行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手册标注2,说明必须用X0-X7,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哪?因为X0-X7是高速计数器,可以接受高速脉冲,比如Z相!
QQ:569456723

网友E:
不用 X0~X7 啊,最近在玩的機台十台都不是用 X0~X7
三菱的DZRN原点回归指令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不触发运行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