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卷径实现恒速控制

楼主(2018-04-18):
各位大师,我现在有台设备是卷材放卷,进行加工。现在我想让放卷电机根据加工速度实现同步(卷径变化放卷电机速度也要求变化),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卷材厚度不是一定的)

网友A:
想办法检测卷材的线速度,加编码器最好
知道线速度!怎么控制卷材电机啊

网友B:
加个张力控制系统,不过有点贵。我就有两个闲置的张力控制表,需要的话可以便宜给你。便宜的做法就是直接用变频器做力矩控制(但精度不高)。
请教一下,变频器的力矩控制具体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