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三菱GX works2 仿真DRVI指令时没有输出?

网友A:
启动仿真后,调用“调试”菜单中的“显示模拟不支持的指令”,就能知道哪些指令不能仿真,所有脉冲输出指令(含定位控制)都不能仿真!
  • 下载积分:+1(zoend001)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仿真后,调用“调试”菜单中的“显示模拟不支持的指令”,就能知道哪些指令不能仿真,所有脉冲输出指令(含定位控制)都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