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8):
威纶触摸屏与温控仪表MODBUS通讯时,用宏指令循环读站功能时用到了站号变量 var0#。编译通过了,下到屏幕里怎么都运用不了。请哪位大神指点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你这modbus地址怎么看着像山武的温控表
你首先保证一个是否能读取 地址是否有错
没问题 ,我是单个读写的宏指令要弄很多条。嫌麻烦才这么弄的

网友B:
标准驱动不用自已写?
设置好后直接就可以了 ,不用自己写

楼主:
通讯没问题  读取正常

网友C:
记得几年前用威纶触摸屏MODBUS控制5台英威腾变频器。
方法跟楼主差不多,过程一样,编译通过,运行用不了。
后来咨询威纶客服,MODBUS只能一个一个站号读写。
离线模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