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有人有详细的对应关系吗?铜线的

网友A: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我看10以下的好多都走的电流特别大 单相的  1.5的都能走到2.5~3KW 电流算出来 都是走了12~15个电流的  1平方的都敢带2kw的

网友B:
线径大小与线的长短有很大的关系,1平方线可以带2KW,如果长100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径大小与线的长短有很大的关系,1平方线可以带2KW,如果长100米试试

一般都在5M以内的

网友C:
配线一般算大一倍安全

网友D:
我一般用这个,虽然可能有点坑,但是用了这么久还行。

网友E:
这个关系还缺楼上说的长度的问题,长度在你的计算中必不可少。本来10平方就够,可是出去个1000米你25平方也不定够。短距离的话怎么都好说,一根小保险丝还20A呢是吧

网友F:
下个电工计算器app

网友B:
书面的和实际相差太远,这些口诀只能参考

网友G:
距离 环境 都有影响 按经验算,尽可能算安全一点就行了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线也有假,所以还是大一号安全

网友I:
距离 环境 都有影响 按经验算,尽可能算安全一点就行了
诚交工控友

网友J:
建议查厂家给出的手册,除线径外,型号、敷设环境、敷设方式等都对电缆载流量有很大的影响,工程师应该严谨,不能把电工吊儿郎当那套学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查厂家给出的手册,除线径外,型号、敷设环境、敷设方式等都对电缆载流量有很大的影响,工程师应该严谨,不能把电工吊儿郎当那套学来了。

关键是按照理论的会没有利润

网友K:
不能只算电线的额定流量的,要有一定的余量,不然发生过载时电线发热严重会出事的。

网友L:
1平方3个KW

网友M:
这个有没有通用的标准数据啊,感觉每个人的标准都不太一样?0.75 ?1 ?1.5? 2.5?大家都取多少值?

为什么标称功率为2KW的设备运行时的实测电流只有1.6A?

网友N:
国标的就好一点,不但线径够,塑料层质量也好。

网友O:
首先要保证购买的线缆完全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再根据你现场实际的需求,计算出对应的线缆的截面大小,(对应关系很多资料都可以查阅到的),但是设计时要具有一定限度的前瞻性,考虑出日后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会不会因需求,增加相关的负载。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判断。

网友P:
线还有好坏的!!!

网友Q:
     =0还是经验吧,书上的都没有钱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