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小弟是刚进入PLC程序的小白菜一枚,现有个小程序向各位PLC高手发起求助希望你们能伸出有力的双手帮帮小白菜吧!在此先感谢你们了。有18个输出点用的是OMRON CJ1M_CPU11的PLC程序要求要有两种工作模式,模式一:任一输出点的输出条件成立后,该输出点接通5-10秒后(时间可调)停止输出,然后进入下一个输出点也接通5-10秒(每个输出点的接通时间可独立设定),一直到最后一个输出点工作完成后,再返回第一个输出点,依次循环工作,在循环工作过程中如有某一点不让其工作的条件成立,则跳过该点,进入下一点继续循环工作,直到停止条件成立后才全部停止工作。模式二:只要控制该输出点输出条件成立后该输出点按输出5-10秒,停止5-10秒的模式一直工作直到停止条件成立后才停止正作,(每个输出点的时间及可独立设定)。模式一与模式二可随时切换,以前只写过模式二的程序,对于模式一用步进写但中间要跳过不工作的点要如何做己经想了几天了还没有点好的思路,所以在此向各位PLC高手发起求助希望你们能给小弟一个指引,是用步进指令还是用其它指令来写才使程序不那么复杂,易懂。在此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其实你的模式一和模式二可以是做成一个  只要设定一个动作次数就好了  之前做过类似的    某个牌子的家用电器的 触摸屏按键的老化测试   可以设定按键位置 按键时间  按键次数  用变址做的     源程序不能发你  你什么问题你直接问
  • 下载积分:+1(fe2016) 热心助人!

网友B:
    具体的我也是菜鸟,反正应该就是这样了
  • 下载积分:+1(fe2016) 热心助人!
  •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模式一和模式二共用一个我也想这样写的,但如何用变址做就不明白了,能否再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做一个点的动作你会吗  会的话 做完一个点 就把变址的数据加1   不管多少个点  实际程序只有1个点的程序   其他的只是 数据之间的传送问题

楼主:
    @小八哥变址程序没写过,脑袋里没有这方面的片段,能否做个实例,看看先,谢了
    bnnyygy

网友C:
    变址用起来确实节约不少程序,就是感觉烧脑 没三菱的用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