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电源有开关电源和环形变压器,怎么选择功率?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A:
电源功率大于步进电机功率的1.3倍以上!
步进电机的功率算不了吧

网友B:
看手冊規格
例:

网友C:
东方马达。。。。。。。

网友D:
用东方马达的220V驱动,不用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环形变压器是针对可调压用的吧

没有,直接供电的。500W/48V AC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东方马达的220V驱动,不用选电源

东方马达听说蛮贵的,没用过。小型步进电机都是用电源驱动吧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