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CX-Programmer安裝在Windows10的問題

楼主(2018-04-19):
請問CX-Programmer安裝在Windows10
現在開啟軟體,整個視窗會少了四分之一的螢幕.
請問有人遇過嗎?
如何解決呢?
謝謝

网友A:
在另一台电脑安装试试

楼主:
目前安裝3台筆記型電腦,都有這種問題.

网友B:
用W7系统

网友C:
哈哈,我们上次也遇到这个情况过。

网友D:
我更新了最新版本的WIN10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吧显示设置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E:
这是欧姆龙软件的问题,WIN10系统更新后,都有这个问题,必须改显示设置

网友F:
是不是跟你的,netframework有关啊,看看你的.net是哪个版本的,4.5以上应该就没问题把
bnnyygy

网友G:
建议还是用WIN7吧

网友H:
同样的我的Win10系统也会缩小窗口

网友I:
把显示设置中“文本应用等项目”更改到100% 16寸的笔记本改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