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请问富士UG220H-SC4触膜屏谁有说明书,若需要更换用那何种型号富士屏!

网友A:
这款触摸屏应该有10年了。

最佳的替换方式是TS2060+ D9转D25的转接线,TS2060的价格你未必能接受得了。

我觉得如果你能接受改改开孔尺寸的话,可以考虑使用7寸的TS1070,这样价格便宜好多。

Good Luck~

楼主:
请问楼上富士V9060ITD可以替代吗?另外UG系列我用POD4.0软件写的,V9系列用什么软件,V9系列编程软件可以打开以前用POD4.0编好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富士V9060ITD可以替代吗?另外UG系列我用POD4.0软件写的,V9系列用什么软件,V9系列编程软件可以打开以前用POD4.0编好软件吗?

可以替代,只不过价格贵好多,你能接受就好。

V9系列使用V-SFT V6版本软件,目前最新版本V6.0.27.

V9不能直接编辑早期型号,但是可以进行直接转换,转换为不可逆过程,因此你可能需要做好备份。

Good Luck~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请问Ts2060用什么软件编程,该产品目前还在生产吗?富士网站没有看到,价格大概在多少钱?谢谢!

楼主:
请问楼上的,Ts2060用什么软件编程,该软件能否打开原先画面程序,听说国能是不能直接打开原先编辑的画面,是否是这样的,谢谢!若有可能该产品资料发给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Ts2060用什么软件编程,该软件能否打开原先画面程序,听说国能是不能直接打开原先编辑的画面,是否是这样的,谢谢!若有可能该产品资料发给我。

V5或V6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