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PLC是3U加485MB模块,从站是块仪表,PLC读取仪表输入点和控制仪表输出点动作。

我用了ADPRW指令,发现控制不了动作。

我的理解是把PLC里面的D100以后的7个寄存器的值写入到 站号为1的从站设备内部地址D0到D7

还有仪表的输入输出地址都是0x0000,这不是冲突了吗?

网友A:
先看看现场硬件通讯是否良好,软件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