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请问 MLPX   D890   #1000   W50 ,这#字代表何意
MLPX跟三菱DECO有点相近
但我看别人这例该怎解似
测试时假如D890= 1,
   则    W50.01-ON
 = 2,W50.02-ON
 = 3,W50.03-ON
  = 4,W50.04-ON
  = 6,W50.06-ON
 = 20,W51.04-ON
#是16进制
所以#1000(16进)= 4096(10进)
或者该怎看这

W最大范围可到哪

補充:
用在权限设定1~10判别之中
我想应该是不会超过16
也就是假如最多16位的权限
应该也只到w51.00

网友A:
你那个有问题吧,是W51.04吧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有问题吧,是W51.04吧

这是前位师傅写的程式
机台都用好几台去了!!
下面则是另一段

网友A:
我指的是你第一个当D890=20的时候应该是w51.04吧,而不应该是w51.14
引用 楼主:

这是前位师傅写的程式
机台都用好几台去了!!
下面则是另一段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指的是你第一个当D890=20的时候应该是w51.04吧,而不应该是w51.14

打错了

抱歉
用小画面看
一开始没看清楚会错意
感谢你的指正

网友B(2018-05-23):
#--16进制   &--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