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19):
之前一直都是编程一些简单的动作!都是气缸,或者三相电机的流水线程序。今天开始要编程带伺服驱动电机和步进驱动的程序!应该如何下手!求各位前辈给点具体指引!(说明书看了,讲的有点笼统。)

网友A:
伺服的手册非常详细,全部看了不可能不会啊,当然PLC的编程手册也必须要看。
谢谢你!这个东西确实要自己弄过一次才会明白!现在属于自己摸索阶段。小厂里面没人!自己什么都要做!solidworks  PLC 都要干!

网友B:
有实物就慢慢按手册方法慢慢试

网友C:
使能,方向,脉冲~

网友A:
干脆我再来拉楼主一把吧,由于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品牌PLC及伺服系统,就以三菱和松下这些大路货,以位置控制模式为例:
首先在松下的伺服驱动器手册里找到这张图,弄清楚哪个接线哪个信号是你需要,哪个是不需要的,查明每个接线和信号的意义,以及需要设置的参数,善用搜索功能查询手册,以上问题基本都能弄明白。

然后到PLC编程手册里,找到定位控制的相关指令,一个一个字去抠着看,下面的例子也要仔细看,很有价值的。

上面这些弄得差不多了,就可以自己试着开始控制一个伺服电机旋转了。测试是要注意有可能电机速度太慢你看不出来,可以在伺服驱动器的操作面板上监控,同时PLC也监控定位指令相关的系统元件。
能动起来后就可以继续研究电子齿轮比之类的内容了。
祝你成功!
以上是我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也欢迎坛子里各位大佬指正。
bnnyygy

网友D:
看PLC品牌吧。

伺服无非定位。

先找到原点,然后走位置就ok

plc输出就是:脉冲输出+方向,还有伺服锁定之类的 ,看你用的手册就明白了。
PLC输入是:伺服准备好,伺服定位完成。  当然 还需要读取伺服当前绝对位置,这个可以走通讯之类的、

现在各种伺服太多,还有完全走通讯的伺服(不需要PLC脉冲输出),用起来也很方便的。

菜鸟勿喷,楼主最好贴出PLC品牌和伺服驱动器型号

网友E:
伺服可看一脉冲口+方向,上位机可参考一下三菱PLC定位指令,都有一些可上机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