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00在运行中怎么改电机转速

楼主(2018-04-19):
请问三菱E-700变频器在PU NET模式运竹中怎么用面板电位器改变电机转速。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好像是PR79可以改的

网友B:
同时按下PU/Mode按钮2S,选择79.1 PU模式(PU灯会点亮),按下Mode,P4,P5,P6对应高低中速,调节对应频率即可。
像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