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多CPU系统三菱Q系列

楼主(2018-04-20):
手上有两套Q01UCPU组成多系统,参数如图,可是下进去提示错误?7032代码?怎么回事?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错误代码(SD0)7032
◆错误信息CPU LAY ERROR
◆通用信息(SD5~15)模块号(号机号)
◆个别信息(SD16~26)-
◆LED状态(RUN)熄灯
◆LED状态(ERROR)闪烁
◆CPU运行状态停止
◆诊断时机电源开启时/复位时
◆异常内容与原因
配置多CPU系统的各CPU模块的安装个数有误。
◆处理方法
设置系统配置,使各CPU的安装个数不要超出规格定义的最大个数。

楼主:
查了下手册,两个基本型的CPU貌似不能组哇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2楼所说的 印象中 00 01的cpu组合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