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

楼主(2018-04-20):
请问一下现在时间单位是ms,怎么把现在计时时间,换成分钟呢?

网友A:
1000ms =1S 1min=60s 寫入計時器,行嗎?

网友B:
计算一下就行了。
像风一样

网友C:
这是最基本的单位换算吧,一楼已经表述很清楚了

网友D:
延时时间如果太长了 可以不用T(T 最大常数32767 才54秒多)

网友E:
用两个计时器,一个计秒,一个计分钟

网友F(2018-11-22):
三菱的特殊寄存器D8013-D8019分别对应秒,分钟,小时,天,月,年,星期

网友G:
小白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