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永宏PLC,永宏技术电话都没有?

楼主(2018-04-20):
永宏PLC是FBS24MCT2-AC的需要增加一个端口 连 昆纶通态MCGS的人机用作监视用。
1:PLC目前(FBS24MCT2-AC)连接的人机是永宏的,我需要新增一个MCGS的人机,
问题1: PLC的通信板或通信模组应该选什么型号的, 是不是通信板安装 就可以用了。
问题2: 因为永宏PLC加密了,PLC与MCGS人机通信,PLC内部要不要设置什么参数或写程序?

网友A:
这个你还是到官网看一下手册,上面也有一些相似的案例。并且楼主说没PLC的程序地此又怎么能加人机,这个我做不了,我也相学习学习方法。

楼主:
程序对应的数据地址有的,只是没有程序。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还是到官网看一下手册,上面也有一些相似的案例。并且楼主说没PLC的程序地此又怎么能加人机,这个我做不了,我也相学习学习方法。

网友B:
永宏全国服务热线:4008211559

网友C:
参考图片说明

网友D:
需要设置才能连接MCGS

网友E:
要加通讯卡 FBS-CB55 ,要加触摸屏必须连接上PLC 要修改端口协议的!
清风明月

网友F:
没有PLC密码 一切都是扯淡 要不破解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网友G:
你不知道地址那你MCGS怎么读?加扩展口很容易的,加块CB板就行。百几十块

网友H:
楼主处理好了吗?

网友I:
通讯板是自适应的!关电插上开电即可OK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J(2018-06-04):
这种PLC可以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