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04-20):
所选网络未找到可访问设备

网友A:
IP地址 网卡 插口 smart200 多试试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IP地址 网卡 插口 smart200 多试试就好了
看错 1200

网友B:
IP地址是否在一个网段内,或者你的电脑PG/PC接口有设置过吗?
像风一样

楼主:
PG/PC接口按照百度经验设置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