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三相380电机的启动

楼主(2018-04-20):
三相380V电机功率是22KW 不知到可否用交流接触器(90A)直接启动,电机负载不大,是液压站的电机,
想请教高手,这种电机怎么启动,电控柜里面还有伺服电机,变压器,启动电流之类的参数怎么计算,需不需要星三角启动

网友A:
变压器容量得七倍以上就可以,我们75的水泵也直启

楼主:
电机的三相电是从人家厂房里面接出来的, 看不到变压器。
你们直接启动的话,交流接触器选多大的, 线用多少平方的?

网友B:
主要看是否频繁启动,
如果不是经常启动,6511应该没有问题,
经常启动,接触器不耐用。

楼主:
是液压站上用的电机,不是经常启动

网友C:
用接触器直接起动可以,你可以做个试验,一般22KW电机用星三角起动好

网友D:
建议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启动

网友E:
22千瓦的电机 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F:
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G:
赞同7楼 22千瓦的电机 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H:
经常启动,接触器不耐用。

网友I:
一般超过13KW的电机就应做减压启动了。
风铃

网友J:
22KW,直接启动电流大,接触器触点容易被打坏,星三角降压启动比较好。

网友K:
不建议直接启动

网友L:
条件符合的话,可以直接启动比如(变压器容量,电缆线径,接触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