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求大神写段伺服控制程序!非常感谢!

楼主(2018-04-20):
各位前辈们好?
现自己做了个切纸机,三菱FX2N系列PLC加伺服系统;纸走到设定的长度切断,PLC输出控制电磁阀再控制气缸带动刀,能手动正反转,请帮设计个程序。

网友A:
自己捣鼓一下手册就可以了 动作又补复杂
下载积分:+1(杨凯yk) 热心助人!

网友B:
没有谁闲的没事干给你写一个免费的程序。那么简单的控制,随便写写不就做出来了吗?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C:
联系我,给一个你,qq724438166

网友D:
给你一个FX3U的单轴定位的,你先看会应该就能写了。外部硬件就要靠你自己了!
.

网友E:
这个里机详细介绍了,FX3U PLC 回原点 JOG手动 绝对位置定位

网友F:
绝对定位指令,或相对指令,都可以,,然后把脉冲数,和伺服设定好

网友G:
还是好人多多的!你们都有好报,楼主要谢谢分享程序的大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