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用西门子200plc控制多台变频器

楼主(2018-04-20):
要求既能控制启停也能控制调频,控制4台变频器,最好是有参考的程序可以学习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用modbus通讯

楼主:
有人回答一下吗,最好是有例子参考一下,自己实在不会

网友B:
如果你的变频器支持Modbus通讯,PLC控制4台变频器是没有任何一点问题的,当然PLC不能选用-不直接支持Modbus通讯的指令(比如FX2N)的,如果4台变频器只是实现启动、停止、增速、减速,程序有一个基本的就可以了,其他的你只须复制、粘贴,然后修改程序里被控变频器的地址就可以了。当然变频器的通讯参数的设定的你自己完成。

网友C:
可以 ;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