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我的是两台西门子PLC,型号是S7-200S7-1200。主要是现在200停产,后来就换成1200了。现在工厂里要改无线通讯。问一下不同型号的PLC能不能进行无线通讯?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增加无线通讯模组及相应硬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增加无线通讯模组及相应硬件即可

嗯,正在查相关的资料......

PLC无线通讯方案

网友B:
希望楼主做完了能提供学习材料。

网友C:
一般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完成无线通讯的。有两个先决条件需要满足。第一个是硬件上是否可以匹配上,这里主要说的是接口问题。第二个是考虑通讯协议上是否可以满足,这里会涉及到一些编程和通讯协议的编写工作。

网友D:
引用楼主用心回复于2018-04-20 15:13发表的 两台不同型号的PLC可以建立无线通讯吗? :
我的是两台西门子PLC,型号是S7-200S7-1200。主要是现在200停产,后来就换成1200了。现在工厂里要改无线通讯。问一下不同型号的PLC能不能进行无线通讯?

这里有个视频讲S7-1200与S7-200之间无线通讯的。希望能帮到你。
http://mp.weixin.qq.com/s/GZVhB0IAdJ7wkmo6Ok-qzw
ps:里面还有很多实例方案,放心下载,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