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那问题导致自转
lhz333

楼主(2018-04-20):
断上位机脉冲线会停。试换一个装上正常

网友A:
你这个很有可能是干扰,我碰到过,明明没有发脉冲但是驱动器反馈的脉冲一直在增加,机械臂也移动了。
lhz333

楼主:
但其不变,只是换驱动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参数相同?
lhz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相同?
是的
清风明月

网友C:
处理好脉冲线号干扰 , 1
1. 最好方法是拿示波器检测是否存在 信号干扰
2. 脉冲远离电源线
3.脉冲线增加屏蔽层 ,做到有效接地
本人承接苏州周边 三菱 欧姆龙 台达
本人承接吴江周边 PLC程序编写,电器柜 设计配线,电器选型
本人承接昆山周边 松下 西门子 信捷
伺服驱动器那问题导致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