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两个PLC通讯

楼主(2018-04-20):
设备上面用了两个松下PLC(FP-X0 L60MR),rs485通讯联机不起来(PLC与PLC连接是普通的2芯线),设备报警,请教各位大神,有什么办法检测查找通讯异常?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下。

网友B:
一般PCLINK端COM口参数站号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PCLINK端COM口参数站号设置好就可以了
这个不会设置。请教下,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