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伺服馬達可以做圓盤控制嗎?

楼主(2018-04-20):
請問伺服馬達可以做圓盤控制嗎?

网友A:
可以,凸轮分割器也可以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圆盘控制不是最好使用DD马达吗?

maxmmx

网友C:
可以但要計算每一角度得k數值

网友D:
还是买一个分割器吧,分割器肯定是没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