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0):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我用GX WORKS2软件读取了Q系列PLC的数据之后,在左边智能模块(我想看的是Q68ADI模块)的那里显示有一个叉,不能打开!想问问师傅们,是不是我的版本不够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昨天忘记拍图片了,需要的话我晚点补上来!

网友A:
可以手动添加或者重新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添加或者重新读取

谢谢版主,我读过好几次,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楼主小满和老鸟于2018-04-20 19:06发表的 Q68ADI用GX WORKS2编辑的问题!~~~ :
有个问题请教各位,我用GX WORKS2软件读取了Q系列PLC的数据之后,在左边智能模块(我想看的是Q68ADI模块)的那里显示有一个叉,不能打开!想问问师傅们,是不是我的版本不够高???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昨天忘记拍图片了,需要的话我晚点补上来!

第一张照片就是用GX WORKS2读取的资料,基板上面装了一个CC LINK模块,一个Q68ADI模块,但是只显示了一个保留模块,打不开内容!

后面几张是用GX DEVELOPER读取时的提示(已经安装了GX-Configurator-AD2-EB)。

请大师们帮忙看看!

网友A:
gx works的很清楚,必须有名称才可以,先读取,命名保存后再读取就可以了。这个问题遇到过的。
手动添加,是指读取程序后,在plc的参数设置里面,看IO分配的槽号和IO起始地址,根据真实型号,添加后读取。
  • 下载积分:+1(阿偉123)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thinkrain)

楼主:
    确实如版主所说,
    1)读取后另存,再读取就有。
    2)手动添加模块后也可以编辑。

    感谢版主!

网友B:
    是不是I/O地址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O地址搞错了

    IO地址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