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旋转DD马达锁死问题

楼主(2018-04-20):
旋转平台使用DD马达,发现90°定位停止后,手推平台可以使其一定角度旋转,DD马达有没有刹车锁死功能?还是记住定位位置然后发生偏差后自动补偿?

网友A:
使能以后还能手动转动的话,就应该要重新调整一下参数咯

楼主:
能详细点说明下吗

网友B:
可以加刹车吗”?+

网友C:
是不是惯性比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