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4-21):
自调匀整程序DS1225Y
附件: 自调匀整程序DS1225Y.rar (1 K) 下载次数:231

楼主:
上面有2个大的存储器这个是其中一个,全部拷贝完就好了
附件: 27c256 FA221.rar (12 K) 下载次数:130

网友A:
引用楼主cgsm31于2018-04-21 08:58发表的 自调匀整FA221B程序DS1225Y :
自调匀整程序DS1225Y

空的,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有2个大的存储器这个是其中一个,全部拷贝完就好了

这个也不一定就是放置程序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