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90KW 220V导线选型

楼主(2018-04-21):
客户要求流水线30台3KW 用电器同时老化且中途不允许断电。请问是否只能采用单相电? I=90÷0.22=409A,那么使用240平方多芯铜线可以吗?

网友A:
1平方3个kw

网友B:
除非是1米接线

网友C:
做个配电柜三相平均分配啊

网友D:
算好距离,电压降。
导线的安全电流按三楼说的做一个三相配电柜平均分配。

网友E:
240平方还有多

网友F:
要看你在供电距离,如果近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用根粗的到现场柜的汇流排,柜里分30个空气开关用细线连接单个回路。